运放实现的精密整流电路问题 问答

楼主(2019-12-06):
问:
     我用运放和二极管实现精密半波整流,电路如图 1所示。 半波精密整流电路的输入电压是前级电路(运放构成的加法器)的输出信号(峰值为±5V、频率为 50Hz 的 正弦波),仿真结果如图 2 所示。 实际电路中,运放采用±12V 供电,运放我用过 LM324 和 OP07,二极管用过 FR103、IN5819、IN4007, 终的结果都一样(直接拿示波器观察)--输出的半波信号向下偏移,如下图 所示。

答: 产生此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 D1和 D2两个二级管反向恢复电荷抽取时间的影响,当输入信号从正电压变成负 电压时,放大器输出端会从负电压变成正电压(接近+12V),此时 D2导通,运放提供电流,电流经 D2去建立 反馈。由于 D2,D1的反向电荷没有办法抽取,或抽取电流大小,D1会维持导通一段时间,因此才会看到实验 中的现象,建议你在 D2正极和运放输出端之间加入一个 K级电阻值的电阻,运放输出端和整流输出端对地接 一个电阻。第二种改进方式是用两个模拟开关来代替两个二级管,增加一个比较器来判别INPUT信号的极性 并控制模拟开关的闭合,这是好的设计方式。

网友(2020-03-04):
谢谢楼主分享的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