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晶振ppm?误差公式?

楼主(2019-12-06):
    晶振全称是晶体振荡器,是指从一块石英晶体上按一定方位角切下薄片(简称为晶片),石英晶体谐振器,简称为石英晶体或晶体、晶振;而在封装内部添加IC组成振荡电路的晶体元件称为晶体振荡器。其产品一般用金属外壳封装,也有用玻璃壳、陶瓷或塑料封装的。

    电子元件是电路设计中一个很关键的所在,电路的精准直接关乎使用这颗晶振的产品的质量问题,但是最重要的体现在于一个小参数那就是晶振的ppm值,即精度电容值。精度值越低表明这颗电子元件越精度越精确,使用起来越耐用和反应出来的效果就越好。那么,你知道晶振电路中的ppm吗?ppm这个小参数,是如何产生大作用的。

    晶振的ppm是指精度电容值。电子元件是电路设计中一个很关键的所在,电路的精准直接关乎使用这颗晶振的产品的质量问题,但是最重要的体现在于一个小参数那就是晶振的ppm值。精度值越低表明这颗电子元件越精度越精确,使用起来越耐用和反应出来的效果就越好。

    在恒定的环境条件下测量振荡器频率时,振荡器频率和时间也有关系。这种长期频率漂移是由晶体元件和振荡器电路元件的缓慢变化造成的,可用规定时限后的最大变化率(如±10ppb/天,加电72小时后),或规定的时限内最大的总频率变化(如:±1ppm/(第一年)和±5ppm/(十年))来表示。

    说明:TCXO的频率老化率为:±0.2ppm~±2ppm(第一年)和±1ppm~±5ppm(十年)(除特殊情况,TCXO很少采用每天频率老化率的指标,因为即使在实验室的条件下,温度变化引起的频率变化也将大大超过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每天的频率老化,因此这个指标失去了实际的意义)。

    OCXO的频率老化率为:±0.5ppb~±10ppb/天(加电72小时后),±30ppb~±2ppm(第一年),±0.3ppm~±3ppm(十年)。

晶振ppm误差公式

    1:120ppm,27M的晶振,频率的误差 = 120/100万*27M=3240Hz

    晶振的精度决定时钟的计时准确度。

    2:所配晶振频率:32772.2HZ,误差为+1.2ppm

    一年的误差计算过程为:

    Δf = +1.2/100万*32772.2

    Δt/秒= Δf/32772.2 = 1.2/100万

    一年的误差 = Δt*24*3600*365 = 37.8秒

网友:
    计算下来才发现有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