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3封装的丝印边框怎么计算

楼主(2019-12-06):
    如图,根据规格书画完焊盘后,丝印边框根据什么画,规格书上面没有给参数吧,新手求小哥哥小姐姐指导下

网友A:
    我的经验是:丝印的边缘和焊盘阻焊开窗的边缘距离要保持在0.16mm以上的距离,以免做阻焊开窗的时候覆盖掉丝印,这个距离要结合pcb板厂的生产能力来制定。
至于丝印的形状,画个长方形的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是:丝印的边缘和焊盘阻焊开窗的边缘距离要保持在0.16mm以上的距离,以免做阻焊开窗的时候覆盖掉丝 ...

    谢谢啦,我实际测量一下别人的R0603的封装丝印,垂直方向距离焊盘大概0.3mm,水平方向大概0.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