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合不规则板边走线

楼主(2019-12-06):
mentor是否有功能让走线贴合板边走线。比如下图这样,板边为不规则的形状,走线保持和板边的形状一样,就是贴合板边,或者贴合一条已有的线走线?类似于allegro的Contour走线(但Mentor里,contour的功能是挖槽孔)。图片上的上的是手工控制走的,走得不好看,而且非常花时间。

网友:
    好像是再editor country里面要设置下

网友:
    也遇到过,都是手动调整的,楼主找到方法了吗?

网友(2021-07-06):
    同问这个问题,allegro换mentor。想要在mentor里找到能实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