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内部长度

楼主(2019-12-06):
    做等长设计时,要加上PIN的内部长度,是直接一个个找出来手输入还是有简捷的方法

网友A:
    可以先在excel里面输入后直接导入。

网友B:
    找到芯片的pin delay,一般都是一个excel,导入pin delay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在excel里面输入后直接导入。

    谢谢,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芯片的pin delay,一般都是一个excel,导入pin delay即可

谢谢,之前是输入的,感觉比较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