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这种半孔设计的板子

楼主(2019-12-06):
    有没有人做过这种半孔设计的板子?

楼主:
    因为没设计过,所有想问下这个怎么设计的?

楼主:
    请知道的给说下,谢谢了

网友:
    我之前是直接做全孔,outline在孔的中间,板厂洗板的时候,就知道要做半孔了

网友:
    这叫邮票孔,就以正常的孔放置,然后在keepout层画板框横穿孔就行了,板场打板会自动打成邮票孔,但价格会很贵;一般前期验证都是不做邮票孔直接做成过孔的,就是焊接时要漏锡焊保证连通性

网友:
    这种没设计过

网友:
    没设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