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SPICE仿真提示:ERROR - Subcircuit D1N4372 used by X_D1 is undefined错误?

楼主(2019-12-06):
在AD仿真的时候使用了Add Library添加的元件如二极管,三极管不能通过仿真该怎么办??
错误提示为ERROR -- Subcircuit D1N4372 used by X_D1 is undefined

网友A:
应该是模型的问题,确认一下你的器件模型是否有.OLB和.LIB两种格式的文件

楼主:
我使用的是软件安装时自带的元件库,如Diode,Transistor,里面的元件无法仿真,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模型的问题,确认一下你的器件模型是否有.OLB和.LIB两种格式的文件

是软件自带的元件库

网友:
这个目录(X:\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下的元器件是可以进行PSpice仿真的,你那个Transistor库不在这个目录下,不能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