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晶振上有个三态/NC的引脚是干嘛的?

楼主(2019-12-06):
    弱弱的问下,晶振上有个三态/NC的引脚是干嘛的?

网友:
    使能脚,你可以悬空或者拉高,拉低晶振就没输出了

网友A:
    简单理解就是控制晶振工作 停止的控制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理解就是控制晶振工作 停止的控制端

楼上说它是使能端的时候我就瞬间明白啦。跟个开关似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上说它是使能端的时候我就瞬间明白啦。跟个开关似的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理解就是控制晶振工作 停止的控制端

谢谢,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