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接在一起的作用是什么,大神速进!

楼主(2019-12-06):
这个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接在一起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相当于二极管这种接法

网友:
    只是典型的缓冲电路吧,防止MCU电平突然变高时的震荡影响后级的数字电路,基极和发射机这样接就是为了三极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二极管这种接法

大神正解,请问一下,为什么要接这个二极管,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用三极管代替二极管呢?

网友:
    三极管基极和集电极接在一起的用途是作二极管用(P->N,你这个是反向二极管),这样接成的二极管正向压降,接近于三极管Ube值,其温度系数与Ube的温度系数接近,能较好的补偿三极管的发射结温度特性,保持集成电路的工作稳定 2.发射极和基极连接在一起的作用,是利用三极管对温度敏感的特点,来做温度检测 因为:当温度恒定的时候,三极管的集电结内部电子漂移数量不变,集电极电位不变,当温度升高集电结内部粒子运动激烈,此时集电极电位下降。 你这个电路应该是一个温度或气压的检测电路

网友:
    是不是补偿IC温度变化的,好多个地方都这么接,,,,,应该不是单纯的加快电容的放电吧,如果这样,直接二极管就好了,为什么偏偏用三级管来代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