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下左边的电路是分压还是RC滤波?

楼主(2019-12-06):
想请问下左边的电路是分压还是RC滤波?

网友A:
对于直流是分压,交流分压滤波都有

网友:
这个电路是一个典型的脉冲分压电路

网友:
    直流是滤波,交流是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直流是分压,交流分压滤波都有

    U是直流电压,那是不是U经过R42和R45分压,在经过C38滤波,最后再经过RC滤波输出PHASE_U?

网友:
    前而分压,后面的是RC滤波

网友:
    R42与R45对信号进行分压,再与电容构成积分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U是直流电压,那是不是U经过R42和R45分压,在经过C38滤波,最后再经过RC滤波输出PHASE_U?

网友:
    是的,C38是让分压的电压值更稳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