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帮忙解释下多层PCB制造成本是多少?

楼主(2019-12-06):
    多层PCB制造成本是多少?包括哪些成本?节省材料费是否可能会影响产品?5 N9 v: h, ?9 t

网友:
    最便宜并不总是最好的!

网友:
    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2乘4英寸4层电路板。我们假设它适用于家用电子产品 - 因此不需要特殊材料。通常会有首次安装费,这是工程师工作和调整Gerber文件以及设置打印机所必需的。尽管工作涉及,但安装费很少超过200美元。对于复杂的布局,它仍然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