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SPI信号线从单片机底下过,不知道这个对板子的整体性能有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9-12-06):
自己在学习绘制STM32单片机的板子,板子是3*6大小的,想把SPI信号线从单片机底下过,不知道这个对板子的整体性能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低速信号,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速信号,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那就不用考虑了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不用考虑了是吗?

    你说的从底下过  是同层线走过去,还是打孔换底层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