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是埋盲孔,哪位大神能普及一下,板子上的这些孔吗?

楼主(2019-12-06):
不知道什么是埋盲孔,哪位大神能普及一下,板子上的这些孔吗?有点郁闷

网友A:
这个百度一搜就有。
A是通孔,B是埋孔(两头都看不到,只在内层连接),C和D是盲孔(在表层只能看到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百度一搜就有。
A是通孔,B是埋孔(两头都看不到,只在内层连接),C和D是盲孔(在表层只能看到一头) ...

习惯在论坛找大神了,百度找半天感觉都找不到想要的答案,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百度一搜就有。
    A是通孔,B是埋孔(两头都看不到,只在内层连接),C和D是盲孔(在表层只能看到一头) ...

感謝大大的指導,學習了。
    論壇有您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