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教一下怎样在AD中批量修改元器件?

楼主(2019-12-06):
哪位大神教一下怎样在AD中批量修改元器件?板子小,想把电阻0603封装换成0402的

网友A:
在任意一个0603封装元件上右击,选择最上面的“Find similar objects”;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找到Footprint,将右侧的any改为same;
确保最底下的selecte matched、clear existing和run inspector是勾选的;
点击OK,全部0603封装元件被选中,弹出新的对话框;
在Footprint处填入0402封装名,按回车键,完成。检查一下,有可能新元件的位置或角度有变动。

记得Update回原理图,以实现两者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任意一个0603封装元件上右击,选择最上面的“Find similar objects”;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找到Footprin ...

这个会改变器件的位置吗?

网友:
    两个封装的基准点位置设置不同,替换后,位置就会变

网友:
    就像EXCEL  里的筛选功能

网友:
    一次性选中你要改的元器件,然后按F11,出来的对话框中更改

网友:
    查找相似对象功能必需用会,这样效率高还不会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