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AD15里把两个元件组合到一个封装里?

楼主(2019-12-06):
实际上的元件是图一所示,两个运放集成在一起,引出8 个脚,但在库里面,这个元件分成了两部分,每个都有一个封装(如图2,3)这就导致了编译成PCB的时候出现了两个U?,如图4,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图1

 图2

图3

 图4

网友A:
把问号改为确定的数字,即将U?A改为U1A,U?B改为U1B就只会产生一个U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问号改为确定的数字,即将U?A改为U1A,U?B改为U1B就只会产生一个U1。

这个是在原理图里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在原理图里改吗?

是的,本例是一个元件分成两个part,所以需要改两次。
双击一个part,你会发现,没有后面的A和B,因为A和B只是用来表示这是两个不同的part。

网友:
    感謝樓主發問,小弟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