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保养波峰焊的话有什么危害?

楼主(2019-12-06):
 不保养波峰焊的话有什么危害?

      波峰焊的保养主要分为:清洁锡槽;清洁控制箱;经常检验锡的成分;经常检查链条的张力;经常检查链条的爪子;经常进行设备的整体清查;经常给泵及轴承加油。如果这些做不到会造成的危害分为波峰焊机械部分的危害和电器部分的危害。
  一、波峰焊机械部分不保养会造成的危害

  如果波峰焊机台运转时太长,就会出现螺丝松脱,齿轮牙轮密和度不好,链条速度减慢,传动轴可能生锈导致轨道变形,就会导致掉板,卡板现象,出现炉后品质不良,轨道水平变形等状况。

  发热管部分:如果使用时间过长未对发热管保养和更换,会出现发热管发热温度不均匀,发热管老化,断裂。如出现冷焊,锡珠,短等不良,DIP波峰焊就会影响助焊剂对PCBA的作用。

  锡槽的焊锡熔化时间延长,因温度不匀导致爆锡,温控表示不准确等等。这样既对品质没有保证又浪费了生产时间,更会增加机械成本,人工成本和物料成本。

  二、波峰焊机电气部分不保养会造成的危害

  如果波峰焊机台连转时太长未保养,检修或未更换一些部件,就会导致电线的绝缘电阻增大,使之导电性能不强,接触不良,在通电时会拉孤光,短路,此时电路中的电流就会成倍增长,可能烧坏电气部件,仪表。

  喷雾部份:如果长时间生产不对喷雾系统进行保养会导致光电感应失灵,PLC程序控制不准确,与轨道马达喷雾马达同步的识码器识别资料不精确,喷雾马达速度减慢等故障。

  此故障会影响助焊剂喷雾不均匀,喷嘴堵塞,压力不够,流量减少,助焊剂水分增多等现象。不谨影响了炉后的品质还增加了炉后检修人员。

网友:
看看不保养波峰焊的话有什么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