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后仿真在Constraint Manager中提取仿真模型,在sigxplorer中看不到过孔模型

楼主(2019-12-06):
后仿真在Constraint Manager中提取仿真模型,在sigxplorer中看不到过孔模型,如下:大家有没遇到过,是什么原因?

网友:
额,你的线换层了吗?

网友:
好事是没有VIA模型

网友(2020-09-10):
    朋友,请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怀疑是不是前面的stackup之类设置有问题,但也不知道到底错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