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TPS22967单通道4A负载开关参考设计方案

楼主(2019-12-09):
TI公司的TPS22967是一款小型超
的单通道负载可控制转换

,内建N沟道MOSFET都场效应管,输入电压范围为:0.8V至5.5V,最大持续电流为4A。该芯片可以通过一个

控制信号控制开关。当开关关断时,在TPS22967内部有一个225Ω的

,可以快速地对输出端进行放电。本文首先介绍芯片的简介、特性、内部框图及应用领域,并给出相应设计

的设计原理图、元器件列表及PCB元件布局图。

The TPS22967 is a small, ultra-low RON, single channel load switch with controlled turn on. The device contains an N-channel MOSFET that can operate over an input voltage range of 0.8V to 5.5V and can support a maximum continuous current of 4A. The switch is controlled by an on/off input (ON), which is capable of inteRFacing directly with low-voltage control signals. In the TPS22967, a 225-Ω pull-down resistor is added for quick output discharge when switch is turned off.

The TPS22967 is available in a small, space-saving 2mm x 2mm 8-pin SON package (DSG) with integrated thermal pad allowing for high power dissipation. The device is characterized for operation over the free-air temperature range of –40°C to 85°C.

TPS22967主要特性:

Integrated Single Channel Load Switch
Input Voltage Range: 0.8V to 5.5V
Ultra low RON Resistance
RON = 22mΩ at VIN = 5V (VBIAS = 5V)
RON = 22mΩ at VIN = 3.6V (VBIAS = 5V)
RON = 22mΩ at VIN = 1.8V (VBIAS = 5V)
4A Maximum Continuous Switch Current
Low Quiescent Current (50µA)
Low Control Input Threshold Enables Use of 1.2V/1.8V/2.5V/3.3V Logic
Configurable Rise Time
Quick Output Discharge (QOD)
SON 8-pin Package With Thermal Pad
ESD Performance Tested per JESD 22
2KV HBM and 1KV CDM

TPS22967应用:

Ultrabook
Notebooks/Netbooks
Tablet PC
Consumer Electronics
Set-top Boxes/Residental Gateways

Telecom SystemSolid State Drives (SSD)

TPS22967方案介绍:

The TPS22967EVM-023 evaluation module contains a single channel, ultra low ON resistance, 4-A load switch with controlled turn-on and adjustable rise time。

TPS22967方案原理图:

图2. TPS22967方案原理图
TPS22967方案材料清单:

PCB元件布局图:

网友(2020-03-06):
TPS22967是一款小型,超低RON,单通道负载开关,具有受控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