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LVDS信号回损(反射)分析

楼主(2019-12-06):
    LVDS信号回损(反射)为什么是个拱形的桥形状?

网友A:
    模型何在?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何在?分析一下?

需要在哪里加什么模型 电容模型?

网友:
    因为放的模型长度较长? 蹲一个回复

网友(2020-01-28):
    我们先来看一些基本公式:
Return loss = -20 log|反射系数|;
    反射系数 = Vreflect / Vincident = (ZL - Zs)/(ZL + Zs) ;
    从源端看向负载端的阻抗仿真:Zin = Z0 * (ZL + j*Z0*tanβl)/(Z0 + j*ZL*tanβl) ;  其中 Z0 为特征阻抗,ZL 为负载阻抗,β 为相位常数,l 为传输线长度。具体推导过程参见微波工程相关的参考书。

    如图,对于无传输线的连接(或相对于信号波长传输线长度可忽略不计的情况),我们认为长度 l 无限趋向于 0, 此时,经计算由源端看入的输入阻抗为 ZL, 因此没有传输线的情况下要实现匹配,只需要 ZL 等于 Zin 则反射系数为 0,log scale下的回波损耗则无限趋向于负无穷。
然后,在实际的情况中,不可能没有传输线而靠分立元件直接连接。现在假设传输线长度 l 一定,另外我们知道相位常数 β = 2pi/λ(λ为正弦波的波长);因此我们知道输入阻抗Zin的值和频率相关,因此在回损的频谱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拱桥型的样子(拱桥两边为匹配点)。在某些频点出现谐振,说明如果输入信号是该频率的正弦波,则信号完全匹配。 至于为什么没有达到负无穷,是因为软件采样分辨率的原因,如果将频谱改成 linear的坐标轴,则会趋向于0,如图(无损传输线s参数)。

对于一般的模拟RF信号来说,其带宽比较小,一般可以通过传输线长度和分立元件实现对于某频点附近的高度匹配。但对于PCB 中的数字信号而言则是没有必要的(对于宽带的数字信号,也没有办法实现对所有频段的匹配),所以我们通常也不会考虑输入阻抗随频率变化的情况,所以保证传输线源端或终端有一端阻抗匹配到特征阻抗即可。

网友(2021-07-22):
    因为S11代表的是所有反射信号叠加出来的结果,分为波峰和波谷,波峰表示传输线延迟为信号周期的四分之一,反射回来的信号同相位叠加就最大,为波峰;波谷表示传输线延迟为信号周期的二分之一,反射回来的信号相位相反叠加最小,即为波谷。可以看看于博士的信号完整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