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连接器金手指部分阻抗计算(路过的亲们帮忙支持下PCB设计大赛171号,谢谢!)

楼主(2019-12-07):
1 / 3
高速连接器金手指部分阻抗计算
说明:关于高速连接器金手指部分的参考面挖空处理的问题,之前已经发布过挖空规则,规则为便于统
一的保守规则,如果客户对此处的阻抗要求的较高,可采用本文共面阻抗的方式来计算。
1. 测量金手指的宽度及间距

金手指宽度为28mil,见下图:

2 / 3
金手指间距11.37mil

2. 采用共面方式计算阻抗(Polar Si9000)
在Polar Si9000 界面中选择,在左侧列表中选择,此即为计算金手指共面阻抗的模型

将金手指的宽度和间距分别按右侧列表中线宽、线距、共面GND 宽度对应填入,根据板材和表层铜
厚填入对应的介电常数和成品铜厚值,然后通过修改H1 值(即表层走线不参考面之间的间距)来计算
共面阻抗。挖空的层数丌同,参考面的距离即H1 值也会随之变化,选择接近目标阻抗的挖空层数即可。
此方式至少保留两层GND 参考面,即使阻抗偏低一些也尽量保留,减少对外干扰。(挖空一层参考面阻
抗相对丌挖时即会大大改善,可以通过上述的阻抗计算来验证。)
PCIE 连接器等两面挖空的情况,中间最好保留两层参考面。对下面的叠层而言,如果保留中间两层
3 / 3
参考面即POWER04 和POWER05(金手指部分的参考面一定要是GND,如果中间两层是POWER 层,
金手指区域也要修改成GND)。则H1 为3.9+1.2+5.2+1.2+12=23.5mil

H1 为23.5mil 时,阻抗为89 欧姆,对PCIE 2.0 而言阻抗稍偏低,可以接受。

下图中为参考面完全未挖空的阻抗,H1 为3.9mil,阻抗仅有37.5 欧姆。

注:金手指下参考面挖空时,挖空区域附近丌要有其他信号线穿过,尽量净空,避免彼此干扰。

最后如果觉的此贴还可以的话,请帮忙去支持下PCB设计大赛171号!以下为链接:
https://www.eda365.com/forum-371-1.html
同时也可以扫码支持哦!见下图:

网友A:
    楼主多分享些干货   我好给你投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分享些干货   我好给你投投

先帮忙投个,后面陆续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