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防浪涌电路,接地是接板上电源地还是外壳地

楼主(2019-12-07):
一个外部开关量检测电路,检测DI1两种状态,断路或导通GND。外部想做浪涌保护,放电管和TVS管是接GND还是大地呢?
GND是24V直流电源地,EARTH是220交流L-N-PE的PE,和外壳连接。

网友:
    我认为是外壳地,如果是24V直流电源地的话,浪涌它可能影响电源和连接到这个地上的元器件

网友:
肯定是要和外壳连接啊,你放电到24V直流电源地会挂吧,愚见。

网友:
    接这个地 EARTH是220交流L-N-PE的PE,和外壳连接

网友:
当然是接24V的gnd,要不你这个电路怎么工作。
至于24V的gnd和外壳怎么接,这个是另外的问题。

网友:
    GND和EARTH也是相连的吧!

网友:
    如果你系统是一个交流电供电系统,Earth接外壳保护地,从信号线浪涌测试的角度看,建议保护地接Earth,将干扰信号通过最安全路径旁路。请参考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稳压管应该接24V地,因为DI1信号是由24V供电,只有与24V同一参考地才有比较电压,电路才能正常工作,就像700km/h的飞机和300km/h的高铁都是参考地面速度相差400公里,假设飞机不受地球万有引力的影响,相当24V是与大地隔离情况,飞机是700km/h,高铁相对飞机速度是300km/h+地球自转速度,所以要选择同一参考平面电压才会正确,觉得有道理帮忙投个票,回复支持,谢谢!https://www.eda365.com/thread-250650-1-1.html

网友(点评):
你把我都绕晕了,说参考地就行了

网友:
个人理解,接24V直流电源地,浪涌泄放的路径最短,残压泄放的最快,很少有电路方案是把浪涌地放在机壳上的,而且这个地你怎么接到机壳上?

网友:
    你这个电路要不要做耐压测试,如果做耐压测试就不能接Earth 。直接接GND 就可以的,没毛病。

网友:
    老外的设备上都是接电源地的,而电源地又和外壳地接了

网友:
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怎么样工作的吗?谢谢

网友:
C47  D2这两个元件加这里什么作用呢

网友:
    能量不经过电路直接泄放到大地是最安全的途径,所以我认为是应该接机壳地PE。放电途径 :  DI1-放电管-机壳-PE电源线-EARTH大地。 甚至有些设计中,电路板的信号地与机壳/接口地是隔离方式的,中间用一个高压电容(高频短路来减少EMI)和一个大电阻(减少静电累积)来连接。

网友:
    huo_xing一看就是经验老道的专业人员,

网友:
    放电管接EARTH,TVS管接GND,

网友:
    我认为是电源地,不能接外壳地

网友:
    接GND,24V与3.3参考的都是GND,这样光耦合过去的信号才对,而GND并不是真正的大地,不能直接连接。个人愚见。

网友:
    接外壳地,不能接电路板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