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器件位号反标回Capture原理图(路过的亲们帮忙支持下PCB设计大赛171号)

楼主(2019-12-07):
PCB 器件位号反标回Capture 原理图
在项目的设计过程中会经常增加或者减少器件,到最后,图中的元件位号通常都不连续,这样很不
利于调试,所以经常在设计完成时,客户会提出按照一定的规范重新对PCB 板上的器件进行标号,然后
再反馈到对应原理图上,使得原理图与PCB 板的期间标号保持一致,这就是所谓的“反标”。在allegro
中提供了"Rename"功能,可以为PCB 板上的元件自动分配位号,分配规则可以设定。最常见的规则是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依次命名。这样按照PCB 布局重排位号后,可以让PCB 的丝印标识更清晰,容
易检查,位号易找,方便维修等。
一、反标原理
反标的全过程是这样的:在PCB板上对器件重新标号后会在项目所在文件夹PCB目录下生成rename
文件(rename 记录着标号的全过程和标号的结果),我们从该文件中取出重新标号的结果,再利用原理
图软件把原理图中的器件照着rename 文件中的结果一一对应进行标号,从而实现了原理图和PCB 板的
一致。
二、所有器件反标
如果想一次性把所有的器件都反标完成,执行Logic/Auto Rename Refdes /Rename 命令,进入到图1
界面,选择Rename all components 对所有的器件反标,然后点击More 进行设置,而我们只需对框选的部
分参数进行设置,其余的参数为默认即可。

图1 Rename 命令操作
2 / 4
Preserve current prefixes 打上勾表示保护前缀,把T 和B 去掉表示丝印中不加T 和B。设置完成后
点击Close,回到上一界面再点击Rename 开始反标,完成后保存Rename 文件。
三、某一类器件反标
如果我们不同时反标所有器件,而是想对某一类别的器件反标呢?这种方式相对于第一种方式要复
杂点,现在以反标电容为例讲一下这种反标方法。
执行Logic/Auto Rename RefDes/Rename 进入到Rename 界面,不选择Rename all components 后,就
可以点击Attach property,components,然后在Find 栏中点击More,我们只对Comp 进行操作,如图2 所
示,找出所有的电容。

图2 Rename 电容界面
点击Apply 进入图3 所示界面,选择左边窗口的Auto_Rename 后点击Apply 后点击OK,回到Rename
界面,点击More 进行反标参数设置,如图4 所示。

图3 Auto Rename 设置

图4 电容反标参数设置
确定后点击Rename 开始反标,完成后保存Rename 文件,电容的反标就完成了。
注意:反标完成了一定要及时保存rename 文件,因为进行下一次反标的时候会把Rename 文件覆
盖。
四、Rename 文件的处理
接下来讲一下Rename 文件的处理。Rename 之后,PCB 上元件的位号被改变。原理图与PCB 上的
元件命名不再一致。为了使原理图与PCB 保持一致,必须把位号反标回去,也就是Back Annotate。
举例:
反标前:

命令操作如下:Tools->Back Annotate,或者直接点击图标,选好路径,确认即可反标丝印
如下图所示。

反标后局部效果图:

由于偶然的机会入围了EDA365首届PCB设计大赛前9,路过的亲们,请帮忙投上您宝贵的一票支持下171号,万分感谢!,以下为投票链接,方便直接点开投票:
https://www.eda365.com/forum-3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

顶完顺便帮忙投个票呗!

网友(2020-08-31):
    必须点赞,很棒的操作介绍

网友(2023-04-03):
    没有写清楚swap文件怎么来的,有什么格式要求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