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入门学fpga

楼主(2019-12-07):
请问各位入门FPGA的话适合用哪个软件,用什么教材

网友:
Altera的Quartus II更易学习。

网友:
    目前国内市场上,altera的器件用的人多,xilinx用的相对少些,但是高端的一般用xilinx多些,但是个人认为做高端的最好用actel的。比较好,选用什么器件最好看公司用什么的,就选什么的,这样便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