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电热混合仿真里面加散热片仿真提示the thermal properties not specified ...

楼主(2019-12-07):
Power DC电热混合仿真里面加散热片仿真提示the thermal properties not specified  for material 3MC1011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你这里的材料没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你这里的材料没有设置,

    热阻设置了的

网友A:
    按照报错就是你这个3MC1011材料的热参数有问题,换一种材料就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报错就是你这个3MC1011材料的热参数有问题,换一种材料就OK的

还其他材料提示也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