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性

楼主(2019-12-08):
信号完整性、电源完整性都是针对数字信号而言的吗?

网友:
    对的,一般都是针对数字信号的.

网友:
    关键是高速信号,而且更准确地说,是信号上升下降变化速率。比如,一个周期为10KHz的PWM信号,频率是比较低的,但是其脉冲上升速度特别快,小于1ns了,也要考虑按高速信号来设计,或者想办法减缓信号变化速度(简单点就是加阻容,目的是让上升速度变慢,体现为高频谐波分量降低,起了滤波作用)。

网友:
    摘抄自网络:

    高速信号的确定

  上面我们定义了传输线效应发生的前提条件,但是如何得知线延时是否大于1/2驱动端的信号上升时间? 一般地,信号上升时间的典型值可通过器件手册给出,而信号的传播时间在PCB设计中由实际布线长度决定。下图为信号上升时间和允许的布线长度(延时)的对应关系。
      PCB 板上每单位英寸的延时为 0.167ns.。但是,如果过孔多,器件管脚多,网线上设置的约束多,延时将增大。通常高速逻辑器件的信号上升时间大约为0.2ns。如果板上有GaAs芯片,则最大布线长度为7.62mm。
      设Tr 为信号上升时间, Tpd 为信号线传播延时。如果Tr≥4Tpd,信号落在安全区域。如果2Tpd≥Tr≥4Tpd,信号落在不确定区域。如果Tr≤2Tpd,信号落在问题区域。对于落在不确定区域及问题区域的信号,应该使用高速布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