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pture数据库加载后元件库打不开

楼主(2019-12-08):
    各位大大:本人新手上路,在capture中配置数据库后元件库打不开,软件总是报错。求教大大帮忙答疑。
    1、数据库中加载元件库和PCB封装库,两个库都在服务器上放置,并且映射到了本地。加载后并配置capture.ini文件如图1。PCB封装可以看到,元件库显示找不到。如图2。
    2、若将元件库放置到本地,只要放置到安装路径的的library文件夹下,就可以在软件中显示元件库。若放置到本地其他地方,同样如问题1中描述找不到元件库。
    以上,请问若要加载服务器上的元件库,在capture.ini文件配置时需要注意的点或者如何配置?本地为什么也是除了安装路径的根目录下其他地方加载不到,ini配置文件把路径也写了就是加载不到?
请各位大大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ODBC設定了嗎??

    设定好的,否则pcb不可能打开。

楼主(2020-02-10):
引用 网友A:
    忘了說不要用IP, 使用網路磁碟機代號.

使用網路磁碟機代號 = 電腦會先連線, 設定成 如: Z: .

你好,1、PCB库使用的就是IP地址路径索引,这个就成功了。为什么原理库就不行?2、我试过先把网络路径映射到本地然后使用本地的映射路径,同样加载不到。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最让我感到疑惑的就是原理库和PCB库放置的网路路径是一样的,为什么PCB库就可以加载到而原理库加载不到。
以上,万分感谢。

网友(2020-05-29):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难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