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么有用过语音模块的,推荐下

楼主(2019-12-08):
    有没有用过语音模块的同学?就是串口发文字给模块,模块能把文字用语音播放出来。

网友:
    科大讯飞,自己去官网找吧。

网友:
    你是要特定人声的还是非特定人声?离线还是在线?固定词条还是非固定?如果选择不同的类型,开发难度和使用的方案差别比较大。如果你需要非特定人声离线模块的话,可以给你推荐几款。非特定人声离线模块,不建议你用科大讯飞的模块,他们的模块已经停产了,新的模块不知道推出没有,不信可以官方咨询。

网友A:
    TTS : Text to Speech

https://datasheet.octopart.com/W ... atasheet-122861.pdf

网友B:
这个用过,很简单

网友A:
    SpeakJet TTS256

https://www.sparkfun.com/datasheets/Components/General/TTS256_Datasheet_prelim.pdf

好像很多學生拿這個型號做專題。

网友:
    SEIKO EPSON S1V30120

https://datasheet.octopart.com/S1V30120F01A100-Epson-datasheet-12533408.pdf

网友:
    World Technology SYN6288

https://hetpro-store.com/images/companies/1/SYN6288_Manual_en.pdf

講中文的!

    Beijing-tone(北京腔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过,很简单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akJet TTS256

https://www.sparkfun.com/datasheets/Components/General/TTS256_Datasheet_prelim.p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2020-01-28):
引用 网友A:
TTS : Text to Speech

    https://datasheet.octopart.com/WTS701EF/T-Winbond-datasheet-122861.pdf

好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