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哪位大神知道破解AD15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9-12-09):
    急急急,哪位大神知道破解AD15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在运行图1的时候,跳出来图2的错误,这个怎么解决???
 图1

    图2

楼主:
    上面的激活软件是从网上下载的,下载了AD15软件,里面就带了这个AD9的激活软件

网友:
    激活文件里没有把这个dll文件拷贝到软件的安装目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