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大赛]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获一等奖论文

楼主(2019-12-09):
系统采用TI 公司的msp430作为处理器芯片, 经电压测量模块、电阻测量模块、电容测
量模块、三极管测量模块,实现电压、电阻、电容、三极管各个参数的测量,并及时由段
式液晶模块进行显示,并实现作为信号发生器的功能。系统经过多次改进,运行稳定,测
量精度较高,信号输出稳定。

1 方案论证
本系统由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阻、电容、三极管测量电路和正弦波信号发生器电
路组成。
1.1 直流电压方案论证
(1)直接测量法
系统采用map430,其内部自带12 位AD,可以直接对电压进行采样,读出AD值,但是
考虑到测试电压的量程的问题,无法采集较高的电压值。
(2)比例分压法
采用电阻分压的方法,把输入电压进行按比例进行缩小,使电压适合msp430的取样范
围。综合考虑,选择方案二。
1.2 交流电压方案论证
(1) RC 整流测试法
用RC电路把交流信号转变成直流信号,再把信号输入到直流电压测量的电路中,就可
以实现测量。
(2) AD637 整流测试法
用AD637进行整流, 把交流信号转变为直流信号, 再输入到直流电压的测试电路中, 就
可以测量。
综合考虑,方案一中,电压会有相应的缩小,并且是没有规律,方案二中,经过AD637
的整流,直流电压与交流电压是成比例的,可以推算出原来的交流电压。最终选择方案二。
1.3 电阻测量方案论证
(1) 电阻桥测量法
通过搭建电阻网络,固定两个电阻,调节第三个电阻的阻值,使测量电压为零,利用电
桥平衡的公式以及一些已知的电路参数就可以求出电阻值。
(2) 伏安法测量法
通过把被测电阻和一个已知的电阻进行串联, 采样被测电阻的电压值, 利用已知的电路
参数就可以求出电阻值。
综合考虑,方案一电路麻烦,计算复杂,增加了cpu 的负担,对于方案二,电路简单,
计算也简单,综上选择方案二。
1.4 电容测量方案论证
(1) RC 震荡测量法
通过NE555搭建脉冲电路,通过单片机记录电路的震荡的频率,再利用电路的已知量,
列关系式就可以求出电容值。
(2) 阻抗法测量法
通过DDS信号发生器产生固定频率的正弦波, 把被测电容与电阻进行串联, 测量两者的
电压值,利用已知的电路参数和关系式,就可以求出电容值。
综上考虑,方案一电路简单,单片机捕获脉冲的频率,方案简单,方案二中,正弦波的
频率固定,只需采样两个电压,但很流交流源电路复杂,并不稳定,计算复杂。综上选择
方案一。
1.5 晶体三极管β参数测试方案论证
通过直流恒流源加在三极管的基极b,在发射极e 串一个标准电阻,测量在电阻上的电
压,利用已知的参数和之间关系进行求解。
1.6 正弦波产生方案论证
采用DDS芯片AD9850产生正弦波信号,信号的频率由外部按键调节,信号的幅值由外
部的放大电路进行调节。
2 理论分析与计算
2.1 直流供电系统
本电源系统采用LM2596作为5v 稳压芯片, LM1117作为3.3v 稳压芯片。LM2596的待机
电流最小可达60uA,实现待机断电状态,满足低功耗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