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教:ds18b20测出来的数据都是0xff ,这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9-12-09):
程序如下: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art.h"

#define DS18B20_OUT PBout(3)
 #define DS18B20_IN  PBin(3)

 extern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变量
unsigned char flag_temper = 0;
//定义变量
unsigned int Temp_Buffer = 0;

 //重定义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USART_SendData(USART1,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return ch;
 }

//配置为mcu主设备写,从该设备读
void init_ds18b20Out(void)
 {
     /* 使能GPIA的硬件时钟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 GPIOA Configuration: PA9(USART1_TX) PA10(USART1_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为MCU主设备读,从设备写
void init_ds18b20In(void)

     /* 使能GPIA的硬件时钟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DS18B20写1字节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 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x=0;            //i为循环控制变量

     init_ds18b20Out();          //改变DQ引脚方向性为输出方式

         for( i = 0 ; i < 8 ; i++ )
         {
         x = dat & 0x01;         //从最低位取值到最高为
        IF(x)                   //写"1"

             DS18B20_OUT = 0;    //DQ单总线拉低
            delay_us(15);       //延时大约15us
             DS18B20_OUT = 1;    //DQ单总线写入 "1"
             delay_us(45);       //延时大约45us
             DS18B20_OUT ;       //最终保持高电平

         else{
             DS18B20_OUT = 0;    //DQ单总线拉低
            delay_us(15);                               0

网友:
跑出的程序吗?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