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粗糙路面识别的算法

楼主(2019-12-09):
汽车运行中,一些控制策略在粗糙路面工况下是不同的,如何判断路面粗糙度?

网友:
你可以先用simulink搭建出路面的模型,然后将不同等级的路面模拟出来,再将所有数据进行机器学习(ps:我当时用的是SVM),经过学习的模型就可以判断不同的路面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