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 用不同样本数的同一个有限长序列作 DTFT 比对

楼主(2019-12-09):
上篇我们讨论了:
MATLAB ------- 用 MATLAB 得到高密度谱和高分辨率谱的方式比对(附MATLAB脚本)

可是还是觉得不过瘾,还有下面的情况需要比对。于是就有了这篇。

案例:

想要基于有限样本数来确定他的频谱。

下面我们分如下几种情况来分别讨论:

a. 求出并画出
的DTFT;

b. 求出并画出
的DTFT;

  • clc;clear;close all;
  • n = 0:99;
  • x = cos(0.48*pi*n) + cos(0.52*pi*n);
  • n1 = 0:9;
  • y1 = x(1:10);
  • subplot(2,2,1)
  • stem(n1,y1);
  • title('signal x(n), 0 <= n <= 9');
  • xlabel('n');ylabel('x(n) over n in [0,9]');
  • Y1 = dft(y1,10);
  • magY1 = abs(Y1);
  • k1 = 0:1:9;
  • N = 10;
  • w1 = (2*pi/N)*k1;
  • subplot(2,2,2);
  • % stem(w1/pi,magY1);
  • % title('DFT of x(n) in [0,9]');
  • % xlabel('frequency in pi units');
  • %In order to clearly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TFT and DFT, we draw DTFT on the same picture.
  • %Discrete-time Fourier Transform
  • K = 500;
  • k = 0:1:K;
  • w = 2*pi*k/K; %plot DTFT in [0,2pi];
  • X = y1*exp(-j*n1'*w);
  • magX = abs(X);
  • % hold on
  • plot(w/pi,magX);
  • % hold off
  • subplot(2,2,3)
  • stem(n,x);
  • title('signal x(n), 0 <= n <= 99');
  • xlabel('n');ylabel('x(n) over n in [0,99]');
  • Xk = dft(x,100);
  • magXk = abs(Xk);
  • k1 = 0:1:99;
  • N = 100;
  • w1 = (2*pi/N)*k1;
  • subplot(2,2,4);
  • % stem(w1/pi,magXk);
  • % title('DFT of x(n) in [0,99]');
  • % xlabel('frequency in pi units');
  • %In order to clearly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TFT and DFT, we draw DTFT on the same picture.
  • %Discrete-time Fourier Transform
  • K = 500;
  • k = 0:1:K;
  • w = 2*pi*k/K; %plot DTFT in [0,2pi];
  • X = x*exp(-j*n'*w);
  • magX = abs(X);
  • hold on
  • plot(w/pi,magX);
  • hold off

  •

可见,b问这种情况,拥有x(n)的更多数据,所以得到的DTFT更加的准确,正如我们所料,频谱在w = 0.48pi以及0.52pi处取得峰值。而a问中的图就看不出这种关系,因为获得序列数据太少,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频谱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