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介绍一下Linux的文件系统

楼主(2019-12-09):
文件系统是linux的一个十分基础的知识,同时也是学习linux的必备知识。

    本文将站在一个较高的视图来了解linux的文件系统,主要包括了linux磁盘分区和目录、挂载基本原理、文件存储结构、软链接硬链接、和常见目录的介绍。相信有了这些知识对于深入的学习linux会有一定的帮助。文章例子主要是基于ubuntu发行版。

    如有不对之处请大家多多指出。

1.Linux磁盘分区和目录

  Linux发行版本之间的差别很少,差别主要表现在系统管理的特色工具以及软件包管理方式的不同。目录结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Windows的文件结构是多个并列的树状结构,最顶部的是不同的磁盘(分区),如:C,D,E,F等。

Linux的文件结构是单个的树状结构.可以用tree进行展示。 在Ubuntu下安装tree(sudo apt-get install tree),并可通过命令来查看。

每次安装系统的时候我们都会进行分区,Linux下磁盘分区和目录的关系如下:

–      任何一个分区都必须挂载到某个目录上。

–      目录是逻辑上的区分。分区是物理上的区分。

–      磁盘Linux分区都必须挂载到目录树中的某个具体的目录上才能进行读写操作。

–      根目录是所有Linux的文件和目录所在的地方,需要挂载上一个磁盘分区。

以下是我们可能存在的一种目录和分区关系:

图1:目录和分区关系

Q:如何查看分区和目录及使用情况?

–      fdisk查看硬盘分区表

–      df:查看分区使用情况

–      du: 查看文件占用空间情况

Q: 为什么要分区,如何分区?

–      可以把不同资料,分别放入不同分区中管理,降低风险。

–      大硬盘搜索范围大,效率低

–      磁盘配合只能对分区做设定

–      /home /var /usr/local经常是单独分区,因为经常会操作,容易产生碎片

2.Mount挂载和NFS简介

挂载的概念 :当要使用某个设备时,例如要读取硬盘中的一个格式化好的分区、光盘或软件等设备时,必须先把这些设备对应到某个目录上,而这个目录就称为“挂载点(mount point)”,这样才可以读取这些设备,而这些对应的动作就是“挂载”。 将物理分区细节屏蔽掉。用户只有统一的逻辑概念。所有的东西都是文件。Mount命令可以实现挂载:

mount [-fnrsvw] [-t vfstype] [-o options] device dir

Q:所有的磁盘分区都必须被挂载上才能使用,那么我们机器上的硬盘分区是如何被挂载的?

A:这主要是它利用了/etc/fstab文件。每次内核加载它知道从这里开始mount文件系统。每次系统启动会根据该文件定义自动挂载。若没有被自动挂载,分区将不能使用。 如下是我的/etc/fstab的定义,主要是根据装机的分区来的:

# <file system> <mount point>   <type>  <options>       <dump>  <pass>

proc            /proc           proc    defaults        0       0

#/dev/sda1被自动挂载到  /

UUID=cb1934d0-4b72-4bbf-9fad-885d2a8eeeb1 /               ext3    relatime,errors=remount-ro 0       1

# /dev/sda5 被自动挂载到分区/home

UUID=c40f813b-bb0e-463e-aa85-5092a17c9b94 /home           ext3    relatime        0       2

#/dev/sda7 被自动挂载到/work

UUID=0f918e7e-721a-41c6-af82-f92352a568af /work           ext3    relatime        0       2

#分区 /dev/sda6被自动挂载到swap

UUID=2f8bdd05-6f8e-4a6b-b166-12bb52591a1f none            swap    sw              0       0

Q:移动硬盘如何挂载?如何挂载一个新的分区?

移动硬盘有驱动模块会自动挂载,如果有个新硬盘,要先进行分区,并通过mount命令挂载到某个文件夹。如果要自动挂载则可以修改/etc/fstab文件.

NFS简介:NFS相信在很多地方都有广泛使用,是一个非常好的文件共享方式。我们公司所使用的上传服务就是把文件上传到某台网络服务器上,中间就是通过NFS实现。

使用NFS客户端可以透明的地访问服务器端的文件。NFS也是通过mount来实现,底层是通过NFS通信协议实现。基本原理:

图2:NFS基本原理

Ubuntu下面Ubuntu下的例子

服务端: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vi /etc/exports 添加nfs目录: /personal/nfs_share

10.1.60.34(rw,sync,no_root_squash)

$sudo exportfs -r

$sudo /etc/init.d/portmap start

$sudo /etc/init.d/nfs-kernel-server start

客户端:

$sudo apt-get install nfs-common

$sudo mount 10.19.34.76:/personal/nfs_share ~/nfsshare例子:

3.文件类型

Linux下面的文件类型主要有:

a)         普通文件:C语言元代码、SHELL脚本、二进制的可执行文件等。分为纯文本和二进制。

b)         目录文件:目录,存储文件的唯一地方。

c)         链接文件:指向同一个文件或目录的的文件。

d)         特殊文件:与系统外设相关的,通常在/dev下面。分为块设备和字符设备。

可以通过ls –l, file, stat几个命令来查看文件的类型等相关信息。

4.文件存储结构

Linux正统的文件系统(如ext2、ext3)一个文件由目录项、inode和数据块组成。

目录项:包括文件名和inode节点号。

Inode:又称文件索引节点,是文件基本信息的存放地和数据块指针存放地。

数据块:文件的具体内容存放地。

Linux正统的文件系统(如ext2、3等)将硬盘分区时会划分出目录块、inode Table区块和data block数据区域。一个文件由一个目录项、inode和数据区域块组成。Inode包含文件的属性(如读写属性、owner等,以及指向数据块的指针),数据区域块则是文件内容。当查看某个文件时,会先从inode table中查出文件属性及数据存放点,再从数据块中读取数据。

站在2w英尺视图,文件存储结构大概如下:

图3:文件存储结构2w英尺视图

其中目录项的结构如下(每个文件的目录项存储在改文件所属目录的文件内容里):

图4:目录项结构

其中文件的inode结构如下(inode里所包含的文件信息可以通过stat filename查看得到):

图5:inode结构

以上只反映大体的结构,linux文件系统本身在不断发展。但是以上概念基本是不变的。且如ext2、ext3、ext4文件系统也存在很大差别,如果要了解可以查看专门的文件系统介绍。

5.软连接、硬链接

软链接和硬链接是我们常见的两种概念:

硬连接:是给文件一个副本,同时建立两者之间的连接关系。修改其中一个,与其连接的文件同时被修改。如果删除其中任意一个其余的文件将不受影响。

软连接:也叫符号连接,他只是对源文件在新的位置建立一个“快捷(借用一下wondows常用词)”,所以,当源文件删除时,符号连接的文件将成为无源之水->仅仅剩下个文件名了,当然删除这个连接,也不会影响到源文件,但对连接文件的使用、引用都是直接调用源文件的。

具体关系可以看下图:

图5:软链接和硬链接

从图上可以看出硬链接和软链接的区别:

1:硬链接原文件和新文件的inode编号一致。而软链接不一样。

2:对原文件删除,会导致软链接不可用,而硬链接不受影响。

3:对原文件的修改,软、硬链接文件内容也一样的修改,因为都是指向同一个文件内容的。

6.文件目录管理命令

磁盘和文件空间

fdisk df du

文件目录与管理

cd pwd mkdir rmdir ls cp rm mv

查看文件内容

cat:
cat [file]
查看文件的内容。全程式concatenate的意思,将文件内容连续输出到屏幕上。第一行到最后一行显示。
tac:
tac [file]
和cat刚好相反 是从最后一行到第一行的方式查看。

cat有个比较不好的地方时当文件比较大时候没办法看清楚,这个时候可以用more或者Less命令。

more:
more [file]
如果使用grep或者find等命令时,可以配合使用more一页一页的查看。如果看到一半想退出,则敲入’q’即可退出。
less:
less [file]
less比more更有弹性,可以上下翻页。

如果只想读取文件的头几行或者文件的末尾几行,可以用head或tail.
head –n [file]:读取文件的前n行。
tail –n [file]:读取文件末尾n行。

以上命令都是用于查看字符文件,二进制文件出来的都是乱码,要看二进制文件的内容,可以用od命令,如查看一个MP3文件里面的内容:
od shijiemori.mp3

文件目录与权限

chmod chown chgrp umask

文件查找

which:
which [filename]
该命令用于查询通过PATH路径到该路径内查找可执行文件。
如:Which passwd:查找可执行文件passwd
whereis:
whereis [-bmsu] [keyword]
该命令用于把相关字的文件和目录都列出来。(Linux 会将文件都记录在一个文件数据库里面,该命令式从数据库去查询,所以速度比较快,Linux每天会更新该数据库)

locate:
locate [filename]
该命令用于把相关字的文件和目录都列出来。查找数据特别快,也是通过数据库方式来查询。但是数据库一周更新一次,所以可能有些存在数据查不到。可以去修改配置文件。

find:
find [path] [参数] [keyword]
该命令用于在指定路径下查找文件。不是通过数据来查询,所以速度会比较慢。

7.常见目录解释

Linux各种发行版的目录结构基本一致,各个目录简单介绍如下:

目录

描述

/

根目录

/bin

做为基础系统所需要的最基础的命令就是放在这里。比如 ls、cp、mkdir等命令;功能和/usr/bin类似,这个目录中的文件都是可执行的,普通用户都可以使用的命令。

/boot

Linux的内核及引导系统程序所需要的文件,比如 vmlinuz initrd.img 文件都位于这个目录中。在一般情况下,GRUB或LILO系统引导管理器也位于这个目录;启动装载文件存放位置,如kernels,initrd,grub。一般是一个独立的分区。

/dev

一些必要的设备,声卡、磁盘等。还有如 /dev/null. /dev/console /dev/zero /dev/full 等。

/etc

系统的配置文件存放地. 一些服务器的配置文件也在这里;比如用户帐号及密码配置文件;

/etc/opt:/opt对应的配置文件

/etc/X11:Xwindows系统配置文件

/etc/xml:XML配置文件

……

/home

用户工作目录,和个人配置文件,如个人环境变量等,所有的账号分配一个工作目录。一般是一个独立的分区。

/lib

库文件存放地。bin和sbin需要的库文件。类似windows的DLL。

/media

可拆卸的媒介挂载点,如CD-ROMs、移动硬盘、U盘,系统默认会挂载到这里来。

/mnt

临时挂载文件系统。这个目录一般是用于存放挂载储存设备的挂载目录的,比如有cdrom 等目录。可以参看/etc/fstab的定义。

/opt

可选的应用程序包。

/proc

操作系统运行时,进程(正在运行中的程序)信息及内核信息(比如cpu、硬盘分区、内存信息等)存放在这里。/proc目录伪装的文件系统proc的挂载目录,proc并不是真正的文件系统,它的定义可以参见 /etc/fstab 。

/root

Root用户的工作目录

/sbin

和bin类似,是一些可执行文件,不过不是所有用户都需要的,一般是系统管理所需要使用得到的。

/tmp

系统的临时文件,一般系统重启不会被保存。

/usr

包含了系统用户工具和程序。

/usr/bin:非必须的普通用户可执行命令

/usr/include:标准头文件

/usr/lib:/usr/bin/ 和 /usr/sbin/的库文件

/usr/sbin:非必须的可执行文件

/usr/src:内核源码

/usr/X11R6:X Window System, Version 11, Release 6.

/srv

该目录存放一些服务启动之后需要提取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