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在电路中的十二个典型作用介绍

楼主(2019-12-09):
电阻在电路中的十二个典型作用介绍

  电阻器(Resistor)在日常生活中一般直接称为电阻。是一个限流元件,将电阻接在电路中后,电阻器的阻值是固定的一般是两个引脚,它可限制通过它所连支路的电流大小。阻值不能改变的称为固定电阻器。阻值可变的称为电位器或可变电阻器。

  在分析电阻电路时不必分别考虑该电阻对直流电和交流电的情况,也不必考虑频率高低的影响,只需要分析该电阻阻值大小对电流大小的影响,因为电阻器对这些电信号所呈现的阻值特性一样,下面是电阻在电路中的典型作用。

  作用一:为三极管提供偏置电压

  三极管的基极需要直流工作电压,此时可以用一只电阻接在直流工作电压与该三极管基极之间,电源通过电阻R给基极提供偏置电压,电阻R1的大小决定了偏置电压的大小,这种电阻在电路中一般称为偏置电阻。
  作用二:降低电路中某一点电压

  在电源与电路的A之间接入电阻时,A点的电压就比电源电压低,可以为发光二极管提供合适的电压。电阻R1同时限制该条支路的电流,保护发光二极管不会因为电流太大而烧坏,这种电阻在电路中一般称为降压电阻或者是限流电阻。
  作用三:将电路中的两部分子电路隔离

  在电路中的子电路A和子电路B之间接入隔离电阻,就能将这两部分电路隔离,在黑白电视机电路中通常把电源电路和扫描等电路隔离就采用这种电路结构,这种电阻在电路中一般称为隔离电阻。
  作用四:将电流转换成电压

  当电流流过电阻时,就在电阻两端产生电压,如图集电极负载电阻R2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的,将流过电阻R2的电流转换成电压从UO输出,这种电阻在电路中一般称为集电极负载电阻。
  作用五:分压作用

  当一个电压U1太高时,可以用两只电阻构成分压电路,降低电压为U2,U2符合电阻分压公式U2=U1*R2/(R1+R2) ,这种电阻在电路中一般称为分压电阻。
  作用六:分流作用

  当流过一只元器件的电流太大时,可以用一只电阻与之并联,起到分流作用,符合电流分流公式:I=I1+I2,这种电阻在电路中一般称为分流电阻。
  作用七:限流保护作用

  电阻R1用来限制电路中电流,防止可变电阻器阻值调到最小时,使得三极管VT1基极电压等于电源电压VCC,那样会因为VT1基极电流太大而损坏VT1,这种电阻在电路中一般称为保护电阻。
  作用八:退耦作用

  在多级放大器电路中,直流电压供电电路中需要R1和C1这样的退耦电路,他可以防止多级放大器之间的有害低频干扰,这种电阻在电路中一般称为退耦电阻。

  作用九:消振作用

  在一些性能要求较高的放大器中,采用这样的耦合电路,即在耦合回路中串联一只小电阻R1,可以防止电路可以出现的高频振荡,这种电阻在电路中一般称为消振电阻。
  作用十:阻尼作用

  在LC谐振电路中接入电阻R1,可以降低Q值,起阻尼作用,这种电阻在电路中一般称为阻尼电阻。

  作用十一:RC电路

  电路中电阻与电容组合在一起的电路称为RC电路,图中R1和C1构成了RC串联电路,R2和C2构成了RC并联电路。
  作用十二:负反馈作用

  电阻器可以构成多种形式的负反馈电路,电路中的电阻R1构成了一种负反馈电路的反馈支路,这种电阻在电路中一般称为反馈电阻。

  在一个理想的电阻器里,电阻值不会随电压或电流而改变,亦不会因电流的突然变动而改变。真实的电阻器无法达到这一点。现今的内部设计使电阻器在极端的电压或电流(以至其他环境因素,例如温度)下能表现相对小的电阻值变化。

网友:
好贴,讲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