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了解一下Linux怎样在系统启动时自动加载模块

楼主(2019-12-09):
下面是以前学习Linux时写的,后来仔细研究rc.sysinit后发现,只需要修改下列地方就可以了,不必这么麻烦的:

rc.sysinit中有这样的一段代码:

# Load other user-defined modules

for file in /etc/sysconfig/modules/*.modules ; do

[ -x $file ] && $file

done

# Load modules (for backward compatibility with VARs)

if [ -f /etc/rc.modules ]; then

/etc/rc.modules

fi

可见只需要配置两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就可以了(以加载fuse内核模块为例)

(1) 在/etc/sysconfig/modules/下面创建*.modules文件,参考已经有的*.modules文件,例如我写创建文件my.modules,内容为modprobe fuse

记得最后chmod 755 my.modules

(2) 或者在/etc/rc.modules里面加上modprobe fuse,没有的话创建该文件。

然后reboot,lsmod | grep fuse验证一下就OK了。

==============

Automatically load kernel modules:

为搞清楚如何在系统启动时自动加载模块,搜索了好久,网上有很多人提出这个问题,但都没有正确的答案,无论是中文社区还是英文社区,大家的回答都没有讲到点子上,无非是围绕modprobe.conf、modprobe讲来讲去的,要不就是针对特定问题尝试不同的方法。有的还建议把modprobe modulename写入rc.local,却不曾想,rc.local的执行被放在整个启动顺序的很后面,而启动init.d下面定义的服务却在rc.local前面,那么如果某个服务要用这个模块,就不行了。

在测试LVS时,因为我的Fedora7的Kernel(2.6.21-1)缺省没有加载ip_vs模块,而内核中已经包含编译好的IPVS相关的模块了,放在:/lib/modules/2.6.21-1.3194.fc7/kernel/net/ipv4/ipvs/下面,有:

/lib/modules/2.6.21-1.3194.fc7/kernel/net/ipv4/ipvs/ip_vs.ko

/lib/modules/2.6.21-1.3194.fc7/kernel/net/ipv4/ipvs/ip_vs_dh.ko

/lib/modules/2.6.21-1.3194.fc7/kernel/net/ipv4/ipvs/ip_vs_ftp.ko

/lib/modules/2.6.21-1.3194.fc7/kernel/net/ipv4/ipvs/ip_vs_lblc.ko

/lib/modules/2.6.21-1.3194.fc7/kernel/net/ipv4/ipvs/ip_vs_lblcr.ko

/lib/modules/2.6.21-1.3194.fc7/kernel/net/ipv4/ipvs/ip_vs_lc.ko

/lib/modules/2.6.21-1.3194.fc7/kernel/net/ipv4/ipvs/ip_vs_nq.ko

/lib/modules/2.6.21-1.3194.fc7/kernel/net/ipv4/ipvs/ip_vs_rr.ko

/lib/modules/2.6.21-1.3194.fc7/kernel/net/ipv4/ipvs/ip_vs_sed.ko

/lib/modules/2.6.21-1.3194.fc7/kernel/net/ipv4/ipvs/ip_vs_sh.ko

/lib/modules/2.6.21-1.3194.fc7/kernel/net/ipv4/ipvs/ip_vs_wlc.ko

/lib/modules/2.6.21-1.3194.fc7/kernel/net/ipv4/ipvs/ip_vs_wrr.ko

其中ip_vs.ko是IPVS的基本模块,不加载IPVS就不能工作(运行ipvsadm会报错的),而其他的都是IPVS的调度算法或特定协议的辅助模块,需要时则须加载。

如果系统运行时手动加载则需:modprobe ip_vs 和modprobe ip_vs_sh等。

要了解如何在系统启动时自动加载模块(Automatically load kernel modules),就得先了解系统是如阿启动的,启动的过程中按什么顺序做了什么,怎么做的,这些启动操作都有那些文件和脚本控制。由于Google和Baidu出来的东西都解决不了问题,而且man modprobe和man modprobe.conf发现并不是需要修改的文件。

1. 整个开机流程是

(1) 载入BIOS的硬件信息,并取得第一个开机装置的代号

(2)读取第一个开机装置的MBR的boot Loader (grub)的开机信息

(3)载入OS Kernel信息,解压Kernel,尝试驱动硬件

(4) Kernel执行init程序并获得run-lebel信息(如3或5)

(5) init执行/etc/rc.d/rc.sysinit

(6)启动内核外挂模块(/etc/modprobe.conf)

(7) init执行run-level的各种Scripts,启动服务

(8) init执行/etc/rc.d/rc.local

(9)执行/bin/login,等待用户Login

(10)Login后进入Shell

看来正确的方式是把需要加载的模块放在(5)或(6),但正如网络上很多人的尝试,修改modprobe.conf都没有成功(例如在modprobe.conf中增加install ip_vs...)。于是我修改了/etc/rc.d/rc.sysinit就成功加载了。

初步尝试在rc.sysinit最后增加 modprobe.conf ip_vs,重启后lsmod | grep ip_vs,发现成功自动加载了。

于是仿效rc.sysinit中其他模块的加载方法,扩展改脚本文件,在最后增加下来一段:

# load LVS IPVS modules

if [ -d /lib/modules/$unamer/kernel/net/ipv4/ipvs ]; then

for module in /lib/modules/$unamer/kernel/net/ipv4/ipvs/* ; do

module=${module##*/}

module=${module%.ko}

modprobe $module >/dev/null 2>&1

done

fi

就把/lib/modules/2.6.21-1.3194.fc7/kernel/net/ipv4/ipvs/下的所有模块都自动加载了。其中:

if语句检查ipvs模块的目录是否存在

for循环遍历该目录下面的所有文件

module=${module##*/} :其中##表示从前面删除字符,*/表示删除到最后一个/,如果一个#就表示只删除到第一个/。如果变量后面接##,表示在##后面的字符串取最长的(一直到最后面),如果接#,表示取最小的一段。

module=${module%.ko}:表示从后面删除.ko。如果变量后面接%%,表示在%%后面的字符串取最长的(一直到最前面),如果接%,表示取最小的一段。

这样多module的两次修改就得到了模块名,就是文件名不带路径和.ko后缀。

modprobe $module >/dev/null 2>&1:加载模块,输出都指向空设备

这样重启后lsmod | grep ip_vs就会得到:

ip_vs_wrr 6977 0

ip_vs_wlc 6081 0

ip_vs_sh 6593 0

ip_vs_sed 6081 0

ip_vs_rr 6081 0

ip_vs_nq 5953 0

ip_vs_lc 5953 0

ip_vs_lblcr 10565 0

ip_vs_lblc 9797 0

ip_vs_ftp 10053 0

ip_vs_dh 6593 0

ip_vs 79425 22 ip_vs_wrr,ip_vs_wlc,ip_vs_sh,ip_vs_sed,ip_vs_rr,ip_vs_nq,ip_vs_lc,ip_vs_lblcr,ip_vs_lblc,ip_vs_ftp,ip_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