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装联过程中出现元器件失效现象,怎么办?

楼主(2019-12-09):
    在电子产品的装联过程中,电子元器件出现的失效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对失效元器件进行失效分析,找出失效原因,判定其失效模式,推断其失效机理,从而得出确切的失效结论,这不仅对元器件的合理选用,提高元器件使用可靠性有重要作用,还对改进设计、工艺的质量控制,提高电子产品的可靠性,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对元器件失效分析的主要环节进行说明。

失效现场的分析及再现

    当发现元器件在电子产品上失效时,应立即保护失效现场,同时应尽量了解和记载与失效现场有关的各种情况,在没有分析清楚导致失效的外界因素之前,绝不要轻易地对初步认定的失效元器件进行简单的拆换,因为在电子产品上有多种因素容易造成对元器件失效的误判。为此,失效现场的保护是十分重要的,一旦破坏,许多与失效相联的因素得不到查清,很可能使失效分析工作难以进行。

    为确定某一元器件的失效是否为引起电子产品出现故障的原因.如有可能应对失效现场进行再现,并对再现过程中的各种现象进行详细分析,以验证初步判断的正确性。

    失效元器件的拆除,特征检测及分析
    经过失效现场的分析和电子产品故障的再现,并排除其他因素之后,就可以对确定为失效元器件进行拆除。拆除时应尽量保护该元器件的原始失效状态,不得引入新的失效因素。同时还要记录失效元器件的牌号、规格、厂家、批次及出厂日期,失效特征等,井按规定填写“元器件失效情况报告表”。
    对已拆下的失效元器件,应单独进行特征检测,记录数据。特征检测包括外部特征检测(借助放大镜、显微镜)及x射线检测,失效特征参数检测,根据检测得到的宏观与微观的特征,可以确定其失效的原因。

失效元器件的解剖、检查及分析
    在对失效元器件进行各种观察和测试后,为进一步确定、验证故障机理,可进行解剖。特别是电性能失效的元器件,通常都需要进行这项工作,才能分析其失效机理。对失效元器件的解剖必须谨慎细心进行,既要避免原失效特征遭到破坏,又要防止新的失效因素出现。
    对解剖后的元器件,一般用显微镜进行全形貌观察,以观察内部损伤和缺陷。对于用镜检尚不能发现失效痕迹的元器件.可借助金相显微镜、x射线分析仪及其他无损检测设备进行检查和分析。

    失效模式的研究
    在元器件失效分析中,研究失效模式十分重要,它可以发现元器件在设计、生产及使用中各种需要改进的地方,从而提高元器件的固有可靠性。
    失效模式就是失效和故障的形式,同一种元器件出现故障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分清模式对产品的影响及失效后果的严重程度,确定产品的可靠性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分析失效模式时还必须弄清失效机理。所谓失效机理是在一定的外界应力条件作用下,在一定时间内,某些元器件发生失效的物理或化学变化的过程。如电阻器常见的失效机理有化学或电解腐蚀,基体、导线或电阻膜的伸缩,炭膜、金属膜的污染等。电容器常见的失效机理有电介质击穿、化学腐蚀、离子迁移、表面和本体污染及钽电容器、电介电容器的电介质蒸发等。

    因此,失效模式、失效机理与应力三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们并不存在单一的对应关系。相同的应力可以诱发不同的失效模式和机理,而同一失效机理也可由不同的应力所诱发。所以,在进行失效机理分析时,一定要在检查、检测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严密的,合乎逻辑的推理和判断。为了确定某一失效机理,有时还需要做一系列的再现性试验。
    在电子产品的装联过程中,电子元器件出现的失效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对失效元器件进行失效分析,找出失效原因,判定其失效模式,推断其失效机理,从而得出确切的失效结论,这不仅对元器件的合理选用,提高元器件使用可靠性有重要作用,还对改进设计、工艺的质量控制,提高电子产品的可靠性,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对元器件失效分析的主要环节进行说明。

    失效现场的分析及再现

    当发现元器件在电子产品上失效时,应立即保护失效现场,同时应尽量了解和记载与失效现场有关的各种情况,在没有分析清楚导致失效的外界因素之前,绝不要轻易地对初步认定的失效元器件进行简单的拆换,因为在电子产品上有多种因素容易造成对元器件失效的误判。为此,失效现场的保护是十分重要的,一旦破坏,许多与失效相联的因素得不到查清,很可能使失效分析工作难以进行。

    为确定某一元器件的失效是否为引起电子产品出现故障的原因.如有可能应对失效现场进行再现,并对再现过程中的各种现象进行详细分析,以验证初步判断的正确性。

失效元器件的拆除,特征检测及分析
    经过失效现场的分析和电子产品故障的再现,并排除其他因素之后,就可以对确定为失效元器件进行拆除。拆除时应尽量保护该元器件的原始失效状态,不得引入新的失效因素。同时还要记录失效元器件的牌号、规格、厂家、批次及出厂日期,失效特征等,井按规定填写“元器件失效情况报告表”。
    对已拆下的失效元器件,应单独进行特征检测,记录数据。特征检测包括外部特征检测(借助放大镜、显微镜)及x射线检测,失效特征参数检测,根据检测得到的宏观与微观的特征,可以确定其失效的原因。

失效元器件的解剖、检查及分析
    在对失效元器件进行各种观察和测试后,为进一步确定、验证故障机理,可进行解剖。特别是电性能失效的元器件,通常都需要进行这项工作,才能分析其失效机理。对失效元器件的解剖必须谨慎细心进行,既要避免原失效特征遭到破坏,又要防止新的失效因素出现。
    对解剖后的元器件,一般用显微镜进行全形貌观察,以观察内部损伤和缺陷。对于用镜检尚不能发现失效痕迹的元器件.可借助金相显微镜、x射线分析仪及其他无损检测设备进行检查和分析。

    失效模式的研究

    在元器件失效分析中,研究失效模式十分重要,它可以发现元器件在设计、生产及使用中各种需要改进的地方,从而提高元器件的固有可靠性。
    失效模式就是失效和故障的形式,同一种元器件出现故障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分清模式对产品的影响及失效后果的严重程度,确定产品的可靠性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分析失效模式时还必须弄清失效机理。所谓失效机理是在一定的外界应力条件作用下,在一定时间内,某些元器件发生失效的物理或化学变化的过程。如电阻器常见的失效机理有化学或电解腐蚀,基体、导线或电阻膜的伸缩,炭膜、金属膜的污染等。电容器常见的失效机理有电介质击穿、化学腐蚀、离子迁移、表面和本体污染及钽电容器、电介电容器的电介质蒸发等。

    因此,失效模式、失效机理与应力三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们并不存在单一的对应关系。相同的应力可以诱发不同的失效模式和机理,而同一失效机理也可由不同的应力所诱发。所以,在进行失效机理分析时,一定要在检查、检测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严密的,合乎逻辑的推理和判断。为了确定某一失效机理,有时还需要做一系列的再现性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