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 埋器件设置

楼主(2019-12-09):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17.2 如何设置可以将器件放到内层

网友A:
    1、在叠层设置中,将允许放置器件的层设置Embedded参数;
    2、进入Placement Mode,选择要放到内层的器件后,单击右键,选择Place On Layer;
    大功告成,剩下的就是光绘输出时设置好光绘层,并将加工需求描述清楚。

网友B:
    这种属于埋入内层生产成本是否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属于埋入内层生产成本是否很高?

同等情况下至少要高出50%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在叠层设置中,将允许放置器件的层设置Embedded参数;
2、进入Placement Mode,选择要放到内层的器件后 ...

能提供一下具体步骤吗?谢谢!

网友(2025-01-10):
    芯片还能埋在PCB里?为啥要埋呢?

网友(2025-02-14):
    埋器件如何改回表层啊?有知道的吗?

网友(2025-05-22):
引用 网友C:
    能提供一下具体步骤吗?谢谢!

    请问是要什么license才能实现吗?我用17.2和17.4都没有弹出Place On 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