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焊接不良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9-12-09):
波峰焊焊接不良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波峰焊在焊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有时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为什么产生这些原因,以及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波峰焊在焊接过程中出现润湿不良是不能被接受的 ,它严重地降低了焊点的 “耐久性” 和 “延伸性”,同时也降低了焊点的 “导电性” 及 “导热性” 。

出现其原因有:

1.印制电路板和元件被外界污染物油、 漆、 脂等污染。这些污染物可通过适当的清洗方式清除 ,可选择用清洗剂清洗;

2.印制电路板及元件严重氧化。出现这种情况,可采用活性较强的助焊剂焊接作业或清洗铜箔表面、 元件端线。同时也应避免线路及元件长期存放。

3.助焊剂可焊性差。研究助焊剂有无问题和助焊剂是否变质。

网友:
很好 都有对应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