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D-850A上板机及SUD-850C下板机操作指引

楼主(2019-12-09):
SLD-850A上板机及SUD-850C下板机操作指引

1 控制面板功能按键说明

AUTO:自动状态。调整完装板间距和入板点,并在板箱准备好以后,打到AUTO状 态,等待进板。在该状态下,其它按钮不起作用。
MANUAL:手动状态。在该状态下,可以操作其它按钮,进行设定装板间距、第一入 板点、最后入板点、按PUSHER键确认推板位置、将板箱送出或送入等操作。
SELECT:选定装板间距。可分别设为1、2、3、4。
PITCH:为装板间距的指示灯。
SETUP:设定键。与RESET键配合使用,设定第一入板点和最后入板点。
RESET:复位键。可将上板箱进行复位和与SETUP键配合使用设定第一入板点和最后 入板点。
UP:上升键。在MANUAL状态下,按此键将板箱升降装置上升。
DOWN:下降键。在MANUAL状态下,按此键将板箱升降装置下降。
IN:在MANUAL状态下,按此键将进箱轨道上的板箱推入板箱升降装置。
OUT:在MANUAL状态下,按此键将板箱升降装置中的板箱送出到出箱轨道。
PUSHER:推板键。在MANUAL状态下,按此键可控制推杆前进推板。
2 上板机操作步骤
2.1 打开电源开关。
2.2 上板机一般工作过程:AUTO状态 → 板箱自动从进箱轨道送入板箱升降装置 → 板箱升降装置将板箱升到第一入板点位置 → 等待丝印机的要板信号 → 丝印机开始工作 → 向上板机发出要板信号 → 推板气缸将第一块板推入丝印机 → 推杆复位 → 板箱升降装置上升一格 → 等待下一要板信号 → 当板箱内PCB全部生产完后 → 出箱轨道将板箱输送到轨道前端 → 完成一个工作循环。
2.3 设定步距:将板箱调到下极限位置 → 按操作面板SELECT键 → 选择相应的PITCH(要求元件高度大于10MM时,PITCH=2) → 设回AUTO状态 → 结束。
2.4 送板位置的设定:按MANUAL键,切换成手动状态 → 按下降键 → 板箱下降到下极限位置 → 同时按住SETUP+RESET键 → 设定灯慢慢闪烁 → 按上升键 → 板箱升到第一入板点位置 → 按一下SETUP键 → 设定灯快速闪烁 → 按上升键 → 板箱升到最后入板点位置 → 按一下SETUP键 → 设定灯灭 → 按AUTO键,切换成自动状态 → 再按一下RESET键 → 板箱装置复位,先下降到下极限位置,然后再上升到第一入板点位置 → 结束。
2.5 正常生产过程中,要切换成AUTO状态。
2.6 生产过程中需要操作上板机时必须先打到手动状态时检查板箱前后是否有板露出。
2.7 停机不生产关电源。

3 下板机操作步骤
3.1 打开电源开关。
3.2下板机一般工作过程:AUTO状态 → 板箱自动从进箱轨道送入板箱升降装置 → 板箱升降装置将板箱下降到第一入板点位置 → 等待前面冷却台进板信号 → PCB板从冷却台到达下板机轨道上 → 轨道上前感应器感应到板 → 皮带转动,将板送入板箱 → 轨道上后感应器感应到板 → 推板气缸将板推入板箱 → 推杆复位 → 板箱升降装置下降一格 → 等待下一进板信号 → 当板箱内PCB全部装满后 → 出箱轨道将板箱输送到轨道前端 → 完成一个工作循环。
3.3 设定步距:将板箱调到上极限位置 → 按操作面板SELECT → 选择相应的PITCH(要求元件高度大于10MM时,PITCH=2) → 设回AUTO状态 → 结束。
3.4送板位置的设定:按MANUAL键,切换成手动状态 → 按上升键 → 板箱上升到上极限位置 → 同时按住SETUP+RESET键 → 设定灯慢慢闪烁 → 按下降键 → 板箱下降到第一入板点位置 → 按一下SETUP键 → 设定灯快速闪烁 → 按下降键 → 板箱下降到最后入板点位置 → 按一下SETUP键 → 设定灯灭 → 按AUTO键,切换成自动状态 → 再按一下RESET键 → 板箱装置复位,先上升到上极限位置再下降到第一入板点位置 → 结束。
3.5 正常生产过程中,如果需要使用下板机收板,则要切换成AUTO状态。
3.6 生产过程中需要操作下板机时必须先打到手动状态时检查板箱前后是否有板露出。
3.7 停机不生产关电源。

网友:
操作步骤介绍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