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al上、下板机参数及调整

楼主(2019-12-09):
Universal上、下板机参数及调整

一、板箱参数:

Number of board slots :板槽数量,即PCB的最大容许量,默认值为45。

Pitch:相邻板槽的间距。以1/10mm为单位,有效数值为25-500,默认值为100。

调整如下:
1、切换到STOP模式。

2、按〈SETUP MODE〉键。

3、按右向箭头找到板箱参数。

4、按〈CLEAR〉改变参数,输入新的参数后按〈ENTER〉键。

5、修改完成后,按〈SETUP MODE〉退出。

二、位置参数:

Location 1:板箱进入升降台的位置。

Location 2:传出(上扳机)或传入(下板机)第一块板的位置。

Location 3:从升降台运出板箱的位置。

位置参数的调整如下:

1、按〈STOP MODE〉切换到STOP模式

2、按〈JOG MODE〉进入JOG模式。

3、使用〈JOG+〉和〈JOG-〉键调整升降台到正确位置。

4、按〈TEACH MODE 〉进入TEACH模式。此时屏幕上会显示位置(1,2或3),可通过按〈CLEAR〉键后输入新的位置(1,2或3),选定后按〈ENTER〉键。

5、按〈TEACH〉键SAVE当前位置,此时系统会自动回到JOG模式。

6、若还要TEACH其它位置,则重复上述3-5。

7、完成后按〈JOG MODE〉退出。

8、按〈START〉键运行。

网友:
Universa资料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