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画10Gbps的信号板要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9-12-09):
求解画10Gbps的信号板要需要注意什么?选什么连接器测试?PCB的板材怎么选择?信号线的线宽&线长都有什么样的要求?

网友:
    你是根据层叠板厚 、控阻抗50欧姆,算出的线宽和覆铜间距吗? 2.整个信号的布线你是否有转角,有没有周围都覆地铜均匀等间距打上地孔。线宽渐变或连接pin时有没有做渐变线。

网友:
    需要注意的挺多了,首先要满足间距

网友:
    信号线尽量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