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一个问题,PCB中不在同一层的布线形成锐角有关系吗?

楼主(2019-12-09):
请问各位一个问题,PCB中不在同一层的布线形成锐角有关系吗?

网友:
    可以的,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
    这个影响不大吧

网友:
    这个影响可以忽略

网友:
    这要求不合理,不在同一层没影响,需要主要的是相邻层走线不能重叠;高速信号线注意打开不同层走线的时候不要有形成环的地方

网友:
    你可以尝试养成这种良好习惯,能大角度就大角度。速率不高,中间还隔了GND的话,其实问题不大

网友:
    相邻层没隔gnd,两层距离太近会相互干扰,最好垂直走线,避免锐角,重叠走线

网友:
    没影响,根据仿真显示,10G内,直角,45度角,圆弧走线没啥差别

网友:
    不要平行就好,密度高時 , 只能拉平行時,上下錯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