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的时候直角走线影响大吗?

楼主(2019-12-09):
PCB设计的时候直角走线影响大吗?

网友:
    对于低速线(~10MHz级别),走直角问题不大。
    ! Y" M; n2 j0 z3 L% l对于高速线,不要走直角,会影响信号质量。0 T$ n, q0 u" z2 ]4 A
    推荐钝角或者弧形。

网友:
    低速可以,高速信号线要钝性或圆弧走线,必要时进行包地,相信层走线也要注意等等

网友:
    能避免尽量避免

网友:
    没影响,根据仿真显示,10G内,直角,45度角,圆弧走线没啥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