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形走线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9-12-09):
    弧形走线有什么好处?

网友:
    损耗更小,可以了解pcb板材玻璃纤维对高速信号的影响。
弧形走线能把影响降低。
    但是对于10G以下的信号,并且走线距离不长的画,不走弧形问题不大,10G以上一般就得走弧形了。

网友:
    减少信号反射和损耗

网友:
    那是针对高速信号的;一般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