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温仪问题。

楼主(2019-12-09):
8温区回流焊测出来的炉温差异非常大,测温仪在其它机子上测试是正常的。一般是什么原因会引起这种情况呢?炉子风机和发热管都是正常工作的。回流焊温度是不是可以校正的呢?请大神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第一、你测试用的测温仪和测温板是不是一样的;
    第二、其它线测试的回流焊是不是也是8温区的,是不是一样是热风式的;
    第三、测温线固定是否牢固,有没有松动的可能;确定了以上问题,那么可以往两个方向进行分析:一、回流焊内感应温度的热电偶应该换一换了;二、两台回流焊的热风马达转速不一样,你看看是否可调,如果可调的话,你调成一至再测试一下,如果是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回流焊,一般测试出来的结果不会超出5度的范围的,当然是前提条件没有问题;三、看图上的设定温度和实际温度相差太大,除了测试点为比较大的吸热元器件和大面积铺铜PCB外,正常测试出来的温度都在设定温度20度以内,如果你设定最高为275,那么测试出来的最高温度起码要有几个正常点在255以上。

网友:
    恒温时间是不是太短了。

网友:
    测温板没做好。

网友:
    有些炉子温度不对是可以进行补尝的 有参数可以改的。

网友:
    炉子都有一个温度补偿的,你用的什么炉子?可以问问供应商,这个都要高级密码的。

网友:
    测试点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