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0204电容替代0402电容

楼主(2019-12-09):
    一般我们选择小的电源滤波电容都是0402的0.1UF电容,有谁在用0204的0.1UF电容吗?

网友A:
    0204是什么类型的电容?
    楼主弄个pcb封装来涨下见识。

网友:
    舍得多花点钱就用0201呗,0.1UF的0201很常见了

楼主:
    0204的电容价格确实有一点高,当我们考虑电源完整性时会考虑用不同的电容.0204或者0306这样的电容的ESR特性会比0402或0603的电容好.从电源完整性上看,可以降低电容的使用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04是什么类型的电容?
    楼主弄个pcb封装来涨下见识。

谢谢版主。涨见识了。
    那寄生电容小,是不是价格比0402高不少。要不怎么没市场。

网友:
    没有用过0204封装的,常规不都是0201的么,

网友(2020-01-28):
    0204是什么封装,用过0201的,就是容值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