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驻波比与输入输出功率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9-12-09):
请问驻波比与输入输出功率有什么关系?

网友:
    駐波比 可以對照 成RL  由RL 可以知道 輸入與輸出的效率

网友:
    通常讲,和这两个没有关系的。

网友:
    若是遇到具体案例时,器件和设备因为 输入或输出功率不一样,改变了器件的工作状态。 那就有关系了,有重大关系了

网友:
    最典型的,发大器等,输出功率给推入到了过饱和时,器件的特性就瓦特了,驻波就整个变了

网友:
    驻波比是功率比的概念,与绝对大小无关,但是在测试的时候,需要注意测试信号的功率大小,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才能得到正确的值。
    比如测试LNA的RL,就不能用0dBm的信号进去测,LNA会饱和,得到的结果就会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