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开关电源整荡ic装上电压只有3v是怎么办啊?

楼主(2019-12-09):
变频器开关电源整荡ic装上电压只有3v是怎么办啊?' D6 n' ^( O/ a3 b4 ]

网友:
瞎逼逼一下啊:用示波器看一下起振波形对不对,有可能电感的带载能力不行哦

网友:
    是否是反馈环路异常,导致IC没达到启动时所需要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