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开关电路的本质区别?

楼主(2019-12-09):
    有那位大神,可以详细帮忙分析一下两种开关电路的本质区别?,谢谢。

    开关电路1

    开关电路1

    开关电路2

    开关电路2

网友:
    一个内阻低,一个内阻高点,如果电流不大,都能用

网友:
    一个是MOS管,一个是三极管

网友:
    应该都可以

网友:
    个人感觉第一种比较好。原因:1.元器件少,减少成本;2.MOS管导通内阻低,减少电源损耗;3.如果PCB空间有限,元器件少也利于布局布线。

网友:
    期待大神讲解,超级狗。。。。。。。。。

网友:
    建议用MOS管,内阻低,元器件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