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波峰焊工艺的几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12-09):
在波峰焊工艺中,水基型助焊剂,底部气压喷射方式喷涂助焊剂,产品上表面为抽风口,抽风口有助焊剂结晶状残留,该残留掉落到产品上表面,后有硅胶涂敷工艺。之后,发现产品如图示,出现功能不良。需要了解其污染后的问题发生时间,比如一个月还是一年还是3年后?另外,污染前后,导致不良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怎么量化该过程变化?是不是电抗改变还是有什么专业的方法?客户要求必须量化说明影响,非常感谢!!!

网友:
    首先助焊剂绝缘阻抗是多少?其次助焊剂洒落在板面多?我还好奇的是助焊剂残留在表面,如果不清洗的话涂覆三防,是会脱落的,这个时间很短,难道你们没发现?

网友:
    先把设备保养做好,再谈别的,抽风口的滤网为什么不定时清洗。

网友:
    你这个做涂覆之前不清洗PCB?

网友:
    关于助焊剂掉落在PCB板面的问题,我们之前也发生过,建议考虑下面改善
(1)尽量控制夹具前后空喷的问题,防止空喷的助焊剂沾附在抽风罩中,在软件在可以设置前后"offset"值
    (2)更改抽风罩抽风口,一般抽风口在罩子中心开口,可以改抽风口在后面或侧面
    (3)更改气压喷头为超声波喷头,尽量减少助焊剂流量,还可以减少助焊剂使用量,节省成本
    (4)水基型助焊剂更换为松香型助焊剂,松香型助焊剂有粘性,不会有掉落问题
(5)加强PM方面工作执行度,推行TPM。